求助微G41不跑码

楼主(2014-08-15):
一块V星G41的板子  开始不上电 怀疑IO坏了 搜了一下IO的脚位 型号IT8728F 因为没什么电路基础《在店里做学徒》就随便测测结果又能上电 了 估计是捅到那里了  上电后诊断卡显示有复位 没测电压  师傅说复位的前提是电压 时钟 到了这里就不知道怎么玩了 求大神指导指导  第一次发帖有点紧张啊

网友:
没有找到关键测试点确实麻烦,,要不楼主直接换个I/O试试

网友:
如果是GB的南桥的话 可能是南桥坏了 最近换了好几个GB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