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su K42N 卡LOGO

楼主(2014-08-15):
故障 如题  更换过 南桥 故障依旧   没有思路了 在此求助

网友:
在线等  希望 帖子不要沉

网友:
楼主刷个BIOS没~~·

网友:
卡logo 拆外设啊 声卡 网卡 等

网友:
USB口检查 没有,USB旁边电容检查没有

网友:
除外设网卡声卡读卡器。 BIOS。 换桥。换显卡。 主要还是楼板看外接卡不卡。

网友:
华硕BIOS容易坏

网友:
刷BIOS 拆外设

网友:
我遇到的一个卡LOGO的,去掉硬盘可以正常进BIOS,南桥从新植珠OK

网友:
拆外设,刷BIOS

网友:
去外设,刷BIOS。再查桥

网友:
看看USB接口有没有出问题的

网友:
刷过BIOS 了  从网站上下过不同版本

网友:
USB 测量过阻值在600多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