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横机这种接口.怎么转换?

楼主(2014-08-15):
这个机器的故障是无法显示器.在电脑横机上有这种接口.
但在我店里无法通电测试...找不到这种接口..求助...

网友:
没有碰到过,希望楼主解决了,分享下

网友:
前面板上不是有显示屏吗,所以后面的接口不一定是显示接口

网友:
这怎么像是工控机呀!!!!!!

网友:
我觉得这个口可能是个通讯口,不是外接显示器的接口

网友:
没有见过这接口,,

网友:
这个口不应该是外接显示器的接口

网友:
工程机没法试

网友:
这应该是通讯接口吧

网友:
看说明书,找技术资料,查对应接口针脚定义

网友:
前两天修过一个和这个有点差别,是数控机床上用的,,,,后面有控制输出接口,,不是显示接口

网友:
你那是单片机 你那接口是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