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索尼手机不显示

楼主(2014-08-15):
索尼智能手机,客户说自己换电池时弄不亮了。这机子换电池比较麻烦,需要翘壳工具。盖子打开后屏线、触摸屏线都能看到。我估计客户带电插拔屏线导致的。现在能开机,屏下面的指示灯亮,按开关也有变化,能正常待机和唤醒,就是屏不亮,也关不了机。这个怎么修?换屏可以吗?上下音量键都能正常调节音量。

网友A:
不能关机处理器可能也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关机处理器可能也有问题了。

可能必须触摸一下桌面提示才可以关机。

网友:
屏线被客户撕了一道口子。

网友B:
果断换屏啊 肯定把屏线干断了  好好看看有断线的话飞上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断换屏啊 肯定把屏线干断了  好好看看有断线的话飞上也行

是屏线有开裂,飞线不行。

网友:
断了几根?

网友:
断了有两三根。

网友B:
用刀片刮开,漆包线飞上 应该没问题   还不行的话换屏吧 索尼的屏又贵又难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刀片刮开,漆包线飞上 应该没问题   还不行的话换屏吧 索尼的屏又贵又难换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我看了,没有可能。这机子换屏是不是象苹果一样从前面加热取下?

网友:
求助啊,换了屏还是不显示。原来的屏能触摸滑屏解锁,然后上下键调节音量。这有可能是其它主板问题吗?

网友:
没有会修智能手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