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850 内接不显,外接能显示。

楼主(2014-08-16):
L850  L850 INTEL ATI 6050A2491301-MB-A02
  接此机,测得外接能显示,内接不显,首先排除了屏的问题, 接下来只好修主板了。
  刷SB bios,换 新的显卡芯片,依然如此。
  接着 测试 LVDS 信号阻值一切正常,+3vs 19v 都有,可就 测屏的开启LCDVDD 没产生。
  各位同仁, 有人遇到此问题的吗,
  求指点 ,Thanks .
  另外 手上没此机的屏线

网友:
平供电的电压,应该么这么复杂吧

网友:
显存有问题也会出现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网友A:
LCDVDD.你的是独显的吗?这是显卡工作条件满足自检完显卡和检测到屏幕才发出的开启信号来开启这个电压。你往前面推。

网友B:
外接显示,内接不显,显卡工作正常,LCDVCC是由LCDVCC_EN信号开启的,楼主注意屏幕是否有发出LCDVCC_EN信号开启屏幕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VDD.你的是独显的吗?这是显卡工作条件满足自检完显卡和检测到屏幕才发出的开启信号来开启这个电压。你 ...

注释; Toshiba l850 的显卡型号是 216-0883000
LVDS_DDCDATA
LVDS_DDCCLK  识别到屏才会发出屏的开启信号。
查的显卡的供电 以及 到CPU 的2排除耦合电容的信号阻值都正常。
如果往前推,该查哪里 或是 该查那些信号 求指教。
Thanks

网友:
既然LCDVDD没出来,就应当找这个信号,由哪儿开启的,是不是它的开启信号没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显示,内接不显,显卡工作正常,LCDVCC是由LCDVCC_EN信号开启的,楼主注意屏幕是否有发出LCDVCC_EN信号 ...

LCDVCC_EN 是有显卡发出来, 暂没发出开启。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呢

已换过 新 的显卡芯片 216-088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VDD.你的是独显的吗?这是显卡工作条件满足自检完显卡和检测到屏幕才发出的开启信号来开启这个电压。你 ...

建议你再加焊膏再加焊一遍,现在上班 晚上回你。

网友:
查显卡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