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PT不通电

楼主(2014-08-16):
我是小白,请问下一般是哪里出问题比较多!求高手赐招!谢谢

网友:
估计是主板坏的比较多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换板了

网友:
把CPU供电12V拔掉,看看会触发不?测测有没有MOS管短路!

网友:
学习中, 不是很明白

网友:
桥也坏得多

网友:
io ,桥,一个一个看

网友:
你的看看各大待机条件的呀

网友:
换桥换板咯!

网友:
先摸网卡芯片是否发烫,打USB对地值500.南桥是否短路。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排除法,一个一个来。

网友:
IO  南桥 开机电路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不行可能主板有短路,或者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南桥容易虚汗

网友(2014-11-17):
我也是学习的,等待楼主的修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