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PT P/S2键盘没反应 USB键盘进入BIOS卡住

楼主(2014-08-16):
店里好多坏的技嘉GA-G41MT-S2PT主板,

其中一片,可以点亮,但出现P/S2键盘没反应无法进入BIOS,可是USB键盘可以进入BIOS界面,之后就卡住了
,请问应该如何排查哪里故障,请高手帮忙赐高招。谢谢。

网友:
刷bios 摸下网卡看烫不烫手,夏天被雷击的多试试

网友:
先查查PS接口供电和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虽然只是检测测试一下,太深了,有点玩不了

网友A:
先刷BIOS,再换IO咯。

网友B: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板子,点亮后就死机了

网友:
大哥们帮我想点主意吧

网友:
IO跟南桥都有可能引起!怀疑南桥可能性大点。

网友:
因该先换下IO~!

网友:
我看啦几篇文章PS接口都是和IO和南桥有关,不知道对不有没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再换IO咯。

想法一致

网友(2014-09-30):
检测 时钟 信号 电压 5V

网友:
南桥内存损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G41南桥 换  绝对好

网友:
拆掉串口芯片看看吧

网友:
技加的板先刷BIOS

网友:
看看COM口芯片有没有发烫,或先取下试试,芯片名称为75232

网友:
接口电路啊。。好搞。。。

网友:
南桥挂了吧,,,,杀桥吧

网友:
先刷BIOS,再换IO吧,在不行在换南桥

网友:
我有一块和楼主一样啊 换了io
换了南桥 都没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板子,点亮后就死机了
是不是跑码50或49,如果是就是SB挂了

网友:
看看ps2接口那附近的电阻排阻线路有没有氧化吧,有氧化的话,多半是电阻排阻和线路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后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