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L-S3开机一会死机

楼主(2014-08-16):
GA-M52L-S3主板开机后一会就死机,CPU供电储能电感烫手,我量了一下CPU供电正常,小12v供电插头对地阻值400多欧,是不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正常  排除温控

网友:
楼主你量一下上下管G极的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有不一样的,PWM芯片也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A:
不接P4接口有没有掉电。。不会是桥空焊了吧。

网友:
刷下BIOS,我刷好过一块华硕的

网友B:
这个板子  如果更换了CPU  【AMDCPU 也会引起】  那就直接加焊桥的吧  一般电压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P4接口有没有掉电。。不会是桥空焊了吧。

不插4P插头不掉电,桥也有点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  如果更换了CPU  【AMDCPU 也会引起】  那就直接加焊桥的吧  一般电压没有问题的

我刚换一个CPU正在试机看还会不会关机

网友:
换一显卡没事了,开机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关机现象

网友:
一个一个的检查吧!!1这个事不一定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主板单桥发热量很大,空载都70多°,夏天用起老火,容易空焊,bga焊接一次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我明天bga加焊一下桥,用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
单桥发热量大有可能虚焊了

网友:
换主板,这样的主板现在也就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