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屡烧EC 请各位大大给看看

楼主(2014-08-16):
Dell  M421R 通电大短,拆机查看 EC上烧出了一个洞,小姑娘说她是借别人的电脑,关机后第二天就打不开了,我们是DELL维修站, 此机还没过保,我知道这DELL是不给保修的,我这边是西北的一个小城市,她跟我说她一个月只有600百块钱,说着说着就哭了,可恨的DELL我一次一次沟通都不给保,妈的,我说你留下吧我给修修试试,网上发了EC it8518E CXA 4个 EC 没取下时 3.3v ALW 对地短路,取下EC后正常对地400多欧,去掉EC通电 无待机电流,遂换新EC 一通电,就冒了一缕烟,同样的位置烧了一个洞,什么情况,那就测测吧,当测到3.3vRUN电 时 PQ18第4脚输出脚对地只有20几欧,3.3vSUS电对地正常,我就想不明白了,一通电怎么就烧EC,想来想去是不是通电下自己触发了,烧了EC,看了下去了好多地方,最后测到桥时,桥上有些电容对地短路了,有些对地和PQ18对地一样20几欧,我这边没有BGA,不知道是不是桥也烧了引起的老烧EC,各位维修高手给分析分析,小弟谢过了

网友:
待机有问题吧

网友:
待机正常的

网友A:
应该不会 先把3 5人为开启 测下EC各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 先把3 5人为开启 测下EC各脚电压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楼主我帮你对板测试了,这个桥上你标的20几的阻值我的测试是340多,你标的0阻值的我测试是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帮你对板测试了,这个桥上你标的20几的阻值我的测试是340多,你标的0阻值的我测试是2

你是桥在板上,还是光 是桥测得

网友:
你换上新EC没通电之前测一下3.3VALW阻值,还有,你必定那桥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桥在板上,还是光 是桥测得

桥在板上
用的是联想S405的主板芯片主和你的是一样。CPU不一样而已。你那个0的是正常的
20几的不正常,我测试300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在板上
用的是联想S405的主板芯片主和你的是一样。CPU不一样而已。你那个0的是正常的
20几的不正常, ...

那就必须得换桥吗,我没BGA,哎该怎么办,想起那女孩的哭的样子就难受,操逼的DELL ,自己的问题不给保修,真不想干了

网友D:
桥坏了,可以发给市里面叫他们帮你换桥

网友E:
问下 这个板待机有5V没有,还是只有3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就必须得换桥吗,我没BGA,哎该怎么办,想起那女孩的哭的样子就难受,操逼的DELL ,自己的问题不给保修 ...

修吧,弄不好那女孩一感动就以身相许了,那样你就赚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 这个板待机有5V没有,还是只有3V

只有3.3v 没有五v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吧,弄不好那女孩一感动就以身相许了,那样你就赚翻了

我真没这么想,只是觉得能帮就帮下,只怪自己没能帮到他,像有些生活过的去的,过来修还唧唧歪歪的,我就狠狠宰他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坏了,可以发给市里面叫他们帮你换桥

我们这换桥最少200以上,还不想给你换

网友:
适配器有没有问题的 啊。

网友:
3.3run短路,先排除

网友:
估计是桥挂了 拆掉在测测

网友:
呵呵,桥引起的可能很大咯

网友:
现在竟然还有600元这么低标准的地方啊

网友:
xuexiyixia 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