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打印机1522通病

楼主(2014-08-16):
闲来没事,把前天修的一个打印机给大家汇报汇报!一台hp1522的打印机,顾客来说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我修打印机是外行,我一想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肯定是主板的问题,想到这里就把主板给拿了下来,在网上查了质料说,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是这款 机子的通病,是主芯片接触不好导致的,加焊就可以了,我想那就给它做BGA吧,反正有设备,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反正是接触不好引起的,我修主板还是模模糊糊的,于是就把主板的3V电池拿下,主芯片加过焊锡膏用风抢,把它融化掉,就上焊台了,把主板放平,预热,就开始加焊了,这种芯片不能跟笔记本的芯片比,肯定不能把温度上到280,我觉得200看看,没反应,就升到240,上240,下200,240我见旁边的焊点都融化了,再看芯片的焊点也有点动静了,我就在240把温度暂停了几秒,关闭了焊台,等温度下来后,关掉焊台电源,拿过主板清理一下,装回机子,试了几次,没什么问题了!OK,搞定。

网友:
打印机方面没怎么涉及    也学习了下

网友:
  表示   还没遇到过

网友A:
现在手头有块 网上说他的通病就是重启!我还没弄。准备上bga 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头有块 网上说他的通病就是重启!我还没弄。准备上bga 试下。

可以的,没问题,那个客户都好几天了也没找我,证明好了,做的时候,要注意温度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没问题,那个客户都好几天了也没找我,证明好了,做的时候,要注意温度哦!

我的问题是这样得,,电话响了 2下  马上就转 传真信号了。 然后等;了几秒 他就重启 就卡住了 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是这样得,,电话响了 2下  马上就转 传真信号了。 然后等;了几秒 他就重启 就卡住了 不动了

   我修的那台机子,比你的还严重,有时就起不来!

网友A:
哎呀  我的挂了。。。现在不会启动了。  。买个bga 要80多 。 只好去买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  我的挂了。。。现在不会启动了。  。买个bga 要80多 。 只好去买板了、

做BGA假焊,一般不会出问题哦!有没有植球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  我的挂了。。。现在不会启动了。  。买个bga 要80多 。 只好去买板了、

做BGA假焊,一般不会出问题哦!有没有植球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