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croSD卡问题!!!大神帮帮我~!!!

楼主(2014-08-16):
本人一张威刚16G,10速。一张闪迪4G,4速。两张卡存在同一问题,现故障描述如下:
1、两张卡均可在电脑端正常读取,里边文件均可读取,复制出来。包括照片、文档等等。
2、卡里东西可以删除,但仅限于显示删除了。重新拔出再插入电脑,所有数据又回来了,跟原来一样。
3、无法格式化。格式化过程提示: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
这个问题是否普遍?如何解决?尝试了一些办法和工具,还是弄不好。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此类问题?怎么解决的。小弟新手,感激不尽!!!

网友:
自己顶~!

罗工SAS -12 严禁灌水

网友A:
如果是写保护石不会完成这些操作的,看来很神奇,像是装了还原精灵。

网友:
你换个读卡器吧

网友B:
SD卡旁边有个小开关,把搬移下

网友C:
换个好点的读卡器。

网友D:
读卡器或者写保护。换个读卡器试试,我以前一个读卡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如果,排除楼上说的写保护故障,就是SD卡硬件损坏了,修复可能性很小。

网友F:
有图有真相啊,最好看一下实物,这样好判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写保护石不会完成这些操作的,看来很神奇,像是装了还原精灵。

我用笔记本的读卡器  把小卡放卡托里
还有就是放在单独读卡器里 插usb
都不能
绝对没有手动写保护

网友:
用了俩读卡器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卡旁边有个小开关,把搬移下

肯定是在非写保护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好点的读卡器。

换了俩读卡器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读卡器或者写保护。换个读卡器试试,我以前一个读卡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应该不是读卡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排除楼上说的写保护故障,就是SD卡硬件损坏了,修复可能性很小。

我觉得也算是基本不可能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图有真相啊,最好看一下实物,这样好判断

实物外观没有任何损坏 就以普通的microSD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笔记本的读卡器  把小卡放卡托里
还有就是放在单独读卡器里 插usb
都不能

换卡吧,可能是卡内部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读卡器或者写保护。换个读卡器试试,我以前一个读卡器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最终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