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电路详解

楼主(2014-08-16):
笔记本充电电路详解
BOOT自举升压
Connect BOOT to a 0.1μF ceramic capacitor to PHASE pin and connect to the cathode of the bootstrap schottky diode.
译:连接0.1μF瓷介电容器和肖特基二极管的阴极产生自举电压。
用以良好驱动MOS管的导通。
VCOMP
VCOMP is a voltage loop amplifier output.
译:Vcomp是电压回路放大器的输出。
CELLS
This pin is used to select the battery voltage. CELLS=VDD for a 4S battery pack, CELLS=GND for a 3S battery pack, CELLS=Float for a 2S battery pack.
译:该引脚用来选择电池电压。CELLS为VDD时选择为4S电池组,CELLS接地时选择为3S的电池组,CELLS悬空时选择为2S电池组。
VADJ
VADJ adjusts battery regulation voltage. VADJ=VREF for 4.2V+5%/cell; VADJ=Floating for 4.2V/cell; VADJ=GND for 4.2V-5%/cell. Connect to a resistor divider to program the desired battery cell voltage between 4.2V-5% and 4.2V+5%.
译:VADJ调整电池冲电电压。VADJ 为VREF(参考电压)时为4.2V4.2*5%V/电芯;VADJ悬空时为4.2V/电芯;VADJ为GND时4.2V4.2*5 % /电芯。连接一个电阻分压器的程序所需的电池电压4.2v-5 %4.2V + 5%之间。
CHLIM
CHLIM is the battery charge current limit set pin. CHLIM input voltage range is 0.1V to 3.6V. When CHLIM=3.3V, the set point for CSOP-CSON is 165mV. The charger shuts down if CHLIM is forced below 88mV.
译:chlim是电池充电电流限制设定脚。chlim输入电压范围为0.1至3.6V。当chlim = 3.3V,设定点csop-cson165V。如果chlim强制在88V以下充电器将关闭。
通过控制此脚的电压来改变脉宽方波以改变冲电电流大小。
ACLIM
ACLIM is the adapter current limit set pin. ACLIM=VREF for 100mV, ACLIM=Floating for 75mV, and ACLIM=GND for 50mV. Connect a resistor divider to program the adapter current limit threshold between 50mV and 100mV.
译:aclim是适配器电流限制设定脚。aclim =VREF100mV(毫Vaclim为悬空时为75mVaclim 接GND50mV。连接一个电阻分压器程序将适配器限流阈值电位100mV之间。
通过在公共电前的取样电阻两端信号CSIPCSIN的电压差来确定当前计算机的适配器电流。当检测到电流超过设定电流时就会减小电池的充电电流,用以减轻适配器的负载。
VREF
VREF is a reference output pin. It is internally compensated. Do not connect a decoupling capacitor.
译:VREF是参考电压输出引脚。这是内部补偿。不要连接耦合电容器。
电池接口:

BATT++:电池正极
CNT1/CNT2
EC_SMCA:系统管理总线的时钟信号
EC_SMDA:系统管理总线的数据信号
TS_A:电池温度检测信号
工作原理
EC通过系统管理总线读取到电池参数,如果电池须要充电,EC则发出一个信号FSTCHG即充电开启信号,此信号一路通过三极管开启充电主供电DCIN,另一中供给芯片EN脚作为一个充电开启。
开启充电后,芯片内部产生一个5V线性电压VDD,供给芯片VDDP脚,作为一个上管的驱动电压。
开启正常后,芯片本身要产生基准参考电压VREF
到此芯片的供电参数基本完成。
基本电压完成后芯片的CELLS脚产生一个电压,此电压用以设置使用的电芯数量。
EC读取到电池参数后,通过IREF信号供给芯片CHLIM脚用来设定对电池的充电电流。同时发出VREF信号供给芯片VADJ脚用来设定对单个电芯的充电电压。
EREF信号产生的条件:A.EC通过系统管理总线获取到电池参数以确定电池是否应该充电;B.芯片通过CSIPCSIN信号获得适配器电流对数,然后通过ICM脚输出一个电流值参考电压给EC,作为电池充电电流的计算。)
到此各参数设定完成后,充电芯片通过UGATELGATE上下管G极产生脉宽调整信号。此时充电设定参数基本完成。
BOOT产生自举升压电压。
CSOPCSON信号作为充电电流的检测。
PHASE相位检测运行。
到此充电检测保护系统基本完成。充电芯片输出稳定持续的充电电流及电压。
EC通过系统管理总线获取电池充电参数,可随时对充电电流及电压及时调整,避免出现过充。并通TS_A对电池的温度进行检测,避免过温。
检修流程
1、测电池口系统管理总线的对地阻值(基本相同);
2、测电池口的温度检测脚;
3、测电池主供电;
4、测充电开启信号;
5、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主供电、线性电压、开启信号、基准电压等;
6、测电流、电压设定脚及电芯选择脚;
7、测充电保护信号、自举升压及上下管驱动电压、相位检测等。

部分信号由于限制字节,没写完,详细部分在PDF文档里。
发贴不容易,有收获的朋友给我加点分,没收获的朋友给我送点分,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借点钱捧个钱场哈

详细

网友:
对于新手有帮忙,支持下。

网友:
还有没有什么待机电路保护电路开机电路单元电路一系列的精讲!!!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今天又学习了!

网友:
最好拿个开机型号做个案例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挺好 多带点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收藏了,楼主好人,谢谢

网友:
是不是所有笔记本的充电电路都是类似的呢,特别是MAC和这个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