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让人蛋疼的问题

楼主(2014-08-16):
待机0.01,按开关0.35就不动了,用手压着CPU散热上面又可以开机,取下散热,用手压着旁边的电杆也能开机,开起之后1-2分钟内都能开机,之后又变成开机0.35了,cpu旁的电杆,电容,电源管理芯片这些都换过了,还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A:
可能是CPU座空焊了吧!

网友:
CPU座子,,有问题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可能是CPU座子,或者CPU,建议先换CPU试试

网友B:
还换什么电容,很明显就是空焊了,加焊就解决

网友:
加热下底座。

网友:
CPU座子或者CPU,先找个CPU试试。

网友:
明显的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PU座空焊了吧!

取下扇热片,用一个镊子或者表笔按住CPU供电的电杆,它也能亮机。应该不是座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换什么电容,很明显就是空焊了,加焊就解决

取下扇热片,用一个镊子或者表笔按住CPU供电的电杆的引脚,它也能亮机。应该不是座子问题

网友:
你加焊一下CPU座试试吧

网友:
CPU座的 问题

网友:
显卡  北桥    CPU 一个个加焊试试啊。 。

网友:
电感后级 电容是不是不好

网友:
CPU座子有问题

网友:
按了电感相当于按动了CPU座,加焊下座不行么

网友:
U座,以前遇过

网友:
这种是有点像座子虚焊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