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神们 给个帮助 这是什么原因啊 给个解答》谢了

楼主(2014-08-16):
(图片)

网友:
程序写错了。

网友:
edisong -6 严禁灌水

网友:
程序不对,或屏线没接好

网友:
通用板试试,再这样的话估计就是屏坏了

网友:
     根据故障现象一般来说:肯定是程序问题!   屏和屏线没问题。   也拿通用驱板去测一下吧。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对,以前用自带程序驱动板经常碰到

网友:
换了通用的主控板试试

网友A:
程序错了,分辨率不对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线没插好???

网友:
程序问题,或者清空24C芯片

网友:
问题说的不清楚, 看大家的提示也会头晕的

网友:
好的   谢谢大家    找了几个程序   多刷了几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错了,分辨率不对

恩  是分辨率    刷程序好了~·

网友:
楼主在哪里找的显示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