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不加电

楼主(2014-08-16):
A1278 不加电,如何维修

网友:
楼主敢不敢详细点

网友:
没修过这种,不好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怎么不加电不触发还是不上电?

网友:
楼主说的太好了(可以说清楚点补)

网友:
一个电路一个电路的挨着查条件

网友:
楼主说的太详细了

网友:
楼主之前可能也没有修过MAC的吧,你弄的不是一般的笼统

网友:
前天刚刚让我蒙了一个,故障是电压基本都正常,喜欢掉电重启,但是开不了机,直接换掉了ISL6259好了,这机器修的少,只能看论坛前辈的文章,你不妨把这个换掉试下

网友:
看看KBC工作没有。和普通主板差不多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
苹果还是得慢慢自己的去测,测不出来真不好弄。测出来了 没有备件换,真恶心

网友:
需要认真学习!!

网友:
图纸要看懂!!!

网友:
是不触发不吗

网友(2016-05-16):
这样的写 没有人知道你的机器什么问题  就是说不开机 谁知道怎么修

网友:
没修过,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