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在修DELL M5110 amd 帮个忙

楼主(2014-08-16):
有台dell m5110 amdcpu ati独立显卡  通电5a短路 拆开发现进水,检查得知CPU供电上官有两个短路 cpu滤
波电容短路 更换后待机正常,不上cpu 开机0.2A 没有cpu APU_VDD 和 APU_VDDNB 供电,装上cpu发现cpu两个供电对地电阻为000  ,开机电路0.4a 不动 没有两组cpu供电 ,现在不知道cpu 有没有坏,
如果哪位朋友有在修这机的话 请帮我测量下cpu在板的供电电阻 ,
这机是不是cpu 坏了? cpu= amd A4 AM3300DDX23GX

网友:
CPU挂了,对地阻值没这么小的

网友:
cpu去了 看看阻值

网友:
上CPU组织 为0 就是CPU挂了  这种CPU 都有个几O的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果断换CPU啊

网友:
看来得换CPU了。

网友:
这种cpu 我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装上CPU九对地为0 这很显然是CPU挂掉了、

网友:
进水机处理好腐蚀IC,不行就很难搞了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

网友:
仔细检查电路先!

网友:
未插CPU时测量是多少呀?最好用一个有问题的CPU来试。

网友:
你这个CPU供电上管有两个短路 cpu滤波电容短路,很容易就把CPU烧掉的,阻值0,不用考虑了,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