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路修复联想G475

楼主(2014-08-16):
一台G475的联想本本插电按开关电流上到0.4几左右,过几秒就掉电,上板号图
拆机打了下所有电感的值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就上电测所有电感,电压都正常
这电压正常了,顺便也测了下复位,电压为0V,看来时序还没有走完,这板是AMD单桥的,供电正常,再测cpu供电芯片的PG
有标准的电压,再测桥的25M,已经正常启振!既然是AMD的,饼哥说过coms电池有问题会引起奇怪的问题,马上测电池,汗!
coms 电池没有电压!!换个上去,故障依旧,看来我这机是还有其它问题。平台没有复位,说明桥发出复位的条件没有满足,去测桥要收到OK的信号
这一测发现问题了,上电测ich_pok
这电压居然是0V,看来问题找到了,断电打值,对地为0,拆掉R743电阻,再打,原来是EC这端对地了,桥这边阻值正常,这EC真是死得不三不四,找EC,居然没有这么新的EC,汗!
看看图纸,发现这个ich_pok信号到了这里,看图
高手应该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这个OK信号厂家设计的时候可以有两个选择!我就想有两个选择,
干脆不要EC这边发出的OK信号看行不行,说干就干,直接把R581拿掉,由于这板没有电阻的丝印,所以我都是跑线找的!呵呵
重点来啦!直接飞线
用另一路VGATE,再上电,直接亮机
这机如果不装coms电池的话,是不能亮机的,且电流会停在0.64
我再上图,不装coms电池的情况图

注意,如果不换EC的话,记得要改下屏背光开启电路哦,我这个外接正常,内接没有背光,改了就OK了!!我这个是要改,如果大家有遇到的,不换EC记得留意下,如果分析得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谢谢欣赏!!!!!!!!!!!!!

网友:
思路清晰     功底扎实   一招秒杀   牛!

网友A:
其实你不用飞线的,直接把拆的电阻放到R580上面就OK了,

hy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不用飞线的,直接把拆的电阻放到R580上面就OK了,

是了,这个却实是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了,这个却实是OK了

赶快把线拆了吧,这样才是完美解决,比飞线更爽

网友C:
挺好,感谢分享!
看图纸,要拉高ICH_POk到VGATE,可以直接短路U27的1、2两脚,不飞线也ok。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好,感谢分享!
看图纸,要拉高ICH_POk到VGATE,可以直接短路U27的1、2两脚,不飞线也ok。

是的!我只是用线连了这个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简单易懂

网友:
大师厉害啊  这都搞好了

网友:
帖子写了这么长  精神可嘉  多发点帖  让我们多学点经验

网友:
这个EC不换会不稳定,遇到过

网友:
怎么改屏背光开启。。。请明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好,感谢分享!
看图纸,要拉高ICH_POk到VGATE,可以直接短路U27的1、2两脚,不飞线也ok。

这里直接短路U27的1、2两脚,你指的是将这两个脚直接飞线相连或用镊子短接吗?

网友:
这里可以不用把R581拿掉,直接用手术刀断开ICH POK断开与其电阻相连的线路感觉也行。

网友:
狠佩服改电路,需要基础好呀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个G475  换了小电池加了显卡亮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技术相当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我现在在实地学的基本上都忘了唉,都是三板子

网友:
维修思路 挺清晰的
要是我 我就直接短起 不飞线了

网友:
这个屏的背光开启在哪里改

网友:
嗯,是的,在修一个G475的不装 CMOS电池也是不亮机的。现在故障是进系统死机

网友:
太强大了,但这个是只是个列吧!

网友:
技术很好啊,改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