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000突然死机,从此检测不到硬盘了,是不是固件门?

楼主(2014-08-16):
ST1000 DM003,主板号100687658
我刚才试了开机,自检时,需要很久,盘是转的,但bios检测不到硬盘。
电路板也是有温度的。
请问是什么问题?刚才问淘宝上一个奸商,他说很像是固件门
我的硬盘上写着FW CC46,这个应该是固件号吧?我打算用网上那个诺基亚CA-42数据线的方法试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罗工SAS -16 严禁灌水

网友A:
无图就算了,怎么品牌、型号都不给出,大家如何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就算了,怎么品牌、型号都不给出,大家如何帮你?

新人不懂啊,嘿嘿
希捷 ST1000 DM003,主板号1006876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图就算了,怎么品牌、型号都不给出,大家如何帮你?

刚才问淘宝上一个奸商,他说很像是固件门
我的硬盘上写着FW CC46,这个应该是固件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问淘宝上一个奸商,他说很像是固件门
我的硬盘上写着FW CC46,这个应该是固件号吧?

几乎可以确定,真的是固件门。解决这个需一定的专业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乎可以确定,真的是固件门。解决这个需一定的专业知识。

我也算计算机爱好者,懂一点,但是不是很专业深入,哈哈。
按照下面这个流程操作,是不是能解救?
dreamkeeper.com.cn/2010/01/repair-the-firmware-problem-of-seagate.html/c

网友C:
估计用你说的指令线不行 要用高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用你说的指令线不行 要用高速的

高速数据线?

网友:
高速数据线?  是什么线啊?

网友:
找罗工,经验丰富的很。

网友:
cc46没听说固件门

网友:
看型号,应该是固件门硬盘,复位SMART表试试。

网友:
有罗工在真幸福哈!
不要说我灌水,我对修盘真是一窍不通,昨晚我一直在搜ST500DM002 KC48固件门的解决方法,别说还真查到了一些眉目,按耐不住啊!打算回去就用我那尘封N年的摆设D版PC3K认真鼓捣一下

网友:
现在 大多数人只要看到ST不认盘 就以为是固件门   具体 还是要看故障才是

网友(2014-10-08):
不一定是硬件门,换台电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