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显示器显示成底片效果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16):
一台JEAN显示器,型号JT188D,开始拿过来是白屏,整过后能显示了,但显示器显示像底片一样,修了这么久的显示器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不会是屏会了吧。。

网友:
应该是屏的 问题

网友A:
COM电压缺失,可以修,你找到屏后面那个可调电阻,调节下,量下,看看,实在不行更换这个,找到上面丝印的VCOM电压测试点量下有没有5V左右.

网友:
确实是屏的问题,刚才用点屏工具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M电压缺失,可以修,你找到屏后面那个可调电阻,调节下,量下,看看,实在不行更换这个,找到上面丝印的VCOM电压 ...

多谢!我拍了几张图片,麻烦指点下看是哪个芯片??

网友:
屏线路板的电压都正常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报废了

网友:
屏挂的多,如果是屏PCB上的问题,一般不再芯片,很可能是哪个小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我拍了几张图片,麻烦指点下看是哪个芯片??

看到圈里面的元件没有,就是这个元件.

网友:
屏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中华屏容易出现这个问题,都是大芯片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圈里面的元件没有,就是这个元件.

谢谢,这里出来是是12V电压,郁闷了

网友:
从屏供电那里接个5V到电位器的第二脚试试不行那两个脚都试试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只能刷屏看看是屏还是驱动板了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 谢谢高手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里出来是是12V电压,郁闷了

三个脚都量了吗,你调动下电阻看看屏有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