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超级本V370,无集显供电,依然亮机

楼主(2014-08-16):
联想V370独显,板号LA37-48.4IG01.021 10252-2
最初,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无法亮机……电流跑到0.5A不动。于是推测有电压没出来,直接给客户报价了……
裸板上电,测得PL4401没有电压,再一追查其受PU4405控制。

图就是这个样子的。!!!

此芯片第3脚有5V,4脚有5V,1脚有5V ,5脚有5V………………

当时脑子进水了。以为CPU供电芯片没有给信号给PU4405,就是那个28脚…………
然后就出现在诡异的事情了……。当时查CPU供电IC所有的条件都是正常的,唯独28,27脚没有电压……。
一查图,那个边5V的电阻没有接。板子上也没有接……于是,我一铬铁直接用焊锡边起来!!
上电亮机!!这个时候。PL4401依然是没有电压的…………!!!!!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
于此同时就是进系统不能装显卡驱动,只要一装显卡驱动就进不了系统……。
后来仔细一分析,*脏话*,为毛PU4405先驱动下管!!!再换一个芯片,集显供电出来了……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A:
这么牛X。。。用的独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X。。。用的独显吗?

这个板子是有独立显卡的……本来集显供电没出来,码都不跑的!!结果没有集显供电还亮机了……就是不能装显卡驱动。

网友:
一般都是进系统之前是集显,进系统加载显卡,你不会搞错了吧,是不是独显电压没出来

网友:
没有集显供电应该不跑码,怎么会亮机呢,真是怪了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坏了呀
有时候集显不出电的不好修

网友:
有道理 战歌

网友:
还是要熟悉电路

网友C:
楼主是换的PU440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换的PU4405吧?

对,第一次换的也是一个坏的芯片……。第二次才换好……。

网友:
看你修机很轻松啊。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是有独立显卡的……本来集显供电没出来,码都不跑的!!结果没有集显供电还亮机了……就是不能装 ...

有可能是时序不对引起的吧

网友:
我修得也不多,但是出不来集显供电,不显示啊,郁闷,不知道如何

网友:
维修讲究的是细心……

网友:
集成没供电,进系统认到的独立显卡吧

网友D:
我这机器也是PU4405坏导致没有集显供电,为毛我出集显供电了还是不亮机,有BIOS吗.来一发!

网友:
这种事情一般不会发生,一般集显供电没有都不跑码!

网友:
现在的机子集显供电 和CPU供电很难搞

网友:
是有点奇怪的现象,不过楼主还是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不错呢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还没见过着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机器也是PU4405坏导致没有集显供电,为毛我出集显供电了还是不亮机,有BIOS吗.来一发!

....没有......

网友:
号   大大的号

网友(2014-10-15):
我弄不起哦。我遇到一台。

网友:
这个是集显

网友:
没集显供电挺多的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板咋就那么熟悉呢pl4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