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用30分钟准时掉电

楼主(2014-08-16):
请问兄弟们 有自己改过的BIOS没 最好是南桥的。现在机器用30分钟准时掉电。之前换过南桥。。。

网友A:
BIOS的问题  你轮胎上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的问题  你轮胎上找找

嗯 这个我知道 就是找不到呢 论坛里的都是在别的机器上备份下来的BIOS 刷了也没有用。。。。郁闷 机器修好了 ,但是这个问题很不好解决 唉   这个 BIOS 找的可能性几乎可怜。。。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换过南桥资料都需要换的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机器这个问题·· 头疼呢

网友:
这机EC里面有程序 难搞  另外昨天修个三星的 也是差不多半个小时准时掉电 I3二代的  换一双核的  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好没好,说下,我遇到个不定时掉电重启的,换过内存cpu,没找到合适的bios,我这个是i5三代的

网友(2014-09-22):
引用 网友B:
嗯 这个我知道 就是找不到呢 论坛里的都是在别的机器上备份下来的BIOS 刷了也没有用。。。。郁闷 机器修 ...

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能提供以下BIOS吗

网友:
哎。。。郁闷。好不容易修好的机器,到最后既然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