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7声报错 没这么简单

楼主(2014-08-16):
DELL M5010 7声报错  AMD 独显的板子  北桥在别的地方换过   有时能点亮  但是 进系统会死机  再开就7生报错       我直接换了个北桥 但是还是7生报错  我加焊 了一下  但是进系统蓝屏 接着再开就是7声报错   于是又换了一个  还是7声报错       换了CPU 一样报错   求助了 加焊了显卡也没用

网友:
7声是没有识别CPU  CPU跟北桥交换数据 所以北桥的故障率高 你查下北桥条件这些色

网友A:
我之前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换了个好北桥,又加焊了显卡,结果一切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换了个好北桥,又加焊了显卡,结果一切OK

我也加焊了显卡 不行的    难道要换显卡吗? 这显卡好贵的...

网友:
显卡一般是8声报价的,但是你换了2个北桥还是这样,建议假焊CPU座子试试。实在不行再动显卡

网友:
还有BIOS刷个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B:
如果桥修过的还这样 果断的换北桥

网友C:
看看屏线还有什么异常

网友D:
是不是换的桥有问题

网友:
AMD的北桥可能性大 其次CPU 最厚显卡

网友E:
7声北桥,8声显卡,不应该有这么难吧

网友F:
我刚修好一台和你一样型号的机器故障一样7声报错无显,加焊北桥后电脑正常亮机。

网友G:
DELL M5010待机0.17A短路通病,求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桥修过的还这样 果断的换北桥

换过了  换了俩个全新的北桥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DELL M5010待机0.17A短路通病,求高手

换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刚修好一台和你一样型号的机器故障一样7声报错无显,加焊北桥后电脑正常亮机。

大部分是加焊北桥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7声北桥,8声显卡,不应该有这么难吧

关键是二修机  估计别人也没修好   就哪到我这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换的桥有问题

都说是全新的北桥  一直在用这批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屏线还有什么异常

电流都没上去 屏线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7声是北桥问题,如果换新的桥一样。建议换板,应该是板层或CPU和北桥之间的线路问题。

网友:
北桥,显卡都弄过的话,建议你测一下转换电压和线性电压!

网友:
cpu座 cpu 北桥  7声报警就这三样 显卡还没遇过叫7声的  一般都是8声是显卡和屏 这三板斧要是搞不定就只能换板子了   这个机子就是这样   板子也不贵  再换显卡的话成本都有点贵过换主板了

网友:
昨天我修到了一台,我是看电流判断的,我修那台也是7声报警,感觉就是没过内存报警,电流没记错是在1.2a左右停下来了,大小写切换失效,心想这个电流多半是北桥问 题,显卡应该在1.5-1.7左右,不可能那么低,拆开后风枪加热北桥能显了,然后就直接重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