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器主板是精英代工G41T-cm3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14-08-16):
在线等各位大神们回复,谢谢,,我有一台海尔机器主板是精英代工G41T-cm3主板反复重启.有时候跑到27掉电重启动,有时是E1,或是91,马上掉电重启,,换过内存也一样,换了内存供电上下MOS管,还是一样,不插内存,就一直报b1 b2 b3,内存错误但不会掉电重启,,,这块板已经遇到第五块了,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所以上论坛找大神帮忙分析。在些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求真经

网友:
是不是拔掉内存就不掉了,如果说换条

网友:
换内存!!我在梅捷G41上碰到过 掉电重启换了N条才可以

网友:
内存供电电压偏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