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手上几个维修案例

楼主(2014-08-16):
型号:苹果 a1370
故障:白屏
检修:苹果机在下边小城镇还真难修到,坛友见笑了。俺小地方来的。呵呵。
  在网上订购一把五星1.2的螺丝刀,才算剥落华丽衣裳,进澡堂一样嘛,这种搞怪一唯标新立异和郭美美似的。
用原适配器模拟了一下故障,发现加电白屏但有声音(似进系统声)。测PP3V3_SW_LCD 0v,保险l9004 1端有3.23v,保险怎么可能出现一端有电压一端没电压?断电测保险坏,再测保险2端(屏口端)对地值0,不会是屏坏了吧。只有再拆屏了,苹果的屏拆的不多,感觉真扯淡呢。具体到这个屏,屏线被封在屏下沿,撬了好半天才看到屏上接口,b面是用双面胶粘的,没有一颗螺丝。这拆开再装回去后苹果高大上那瞬间不亮瞎了?其实苹果搞这些就是不让拆他们产品。还好拨掉屏,保险还对地短,再拨掉屏线,正常了。换保险和屏线后,加电屏幕先白屏后显画面(苹果机常态),故障排除。
型号:联想b460
故障:大短
检修:上可调电流待机5a,拆机打公共点及各电感对地均正常。检查电源接口均非故障点。调2v,1a烧,摸到一电容烫,拆掉后上可调待机0.06恢复正常。料板找个头颜色相近电容换后故障排除。换掉的电容打值为400多,故障原因应该是漏电。
型号:索尼vaio
故障:键盘和触摸屏失灵
检修:上家送来之前换过系统换过驱动。加电摁f2没反应,但摁下热启动三个键正常。进win7系统后键盘和触摸屏不管用,外接键盘鼠标正常。换win8系统后故障消失,不管进系统前后键盘都正常。可第二天故障又重现,纠结。拆机测键盘接口没有阻值异常,深度怀疑bios程序或者桥故障,先拨掉rtc电池,加电故障消失,用了一天也没有再出现。再插上rtc电池又测了一中午稳定没再出故障,看来索尼机这么多年这个病依然在。
型号:联想b460
故障:不加电,待机电流0a
检修:客户描述故障是机器掉地上摔了下,而且是开机状态。测了一下没有待机3v和5v,测待机芯片tps51123 供电19v en 1v多 ref 0v ,判tps51123坏,手边没找到这个型号,坛内搜可用rt8223代换tps51123,代换后测机一切正常,可客户抱走用了不到一个月故障又出现了,而且这中间客户还抱过来一次说不能充电了,电池后来也不放电。速度拆机测rt8223 供电19v en 1v多 ref 0v 以为rt8223带载能力弱,又烧了,用tps51123原芯片代换后测试一切正常,以为能用得住了,一周后客户又抱过来了,这时才醒过味来,看来小故障也不能大意呀,还有就是尽可能用原型号代换这样也方便我们判断故障。再次拆机感觉这样的小故障如此反复,丢人呐。但原型号代换了,这分明时待机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或不稳定。再测tps51123 供电 19v en 1v多 ref 0v  这让我想起饼哥关于芯片供电 开启 线性电压输出 ref之间的逻辑关系  上两次都是测到en 1v多电压而ref 0v 判芯片坏的,当时也怀疑这个电压有点低,但确实代换之后故障消失了。这次仔细测en分压电阻,上拉249k,下拉电阻100k,供电19v 那en电压经过计算应该有5v多,测上拉电阻已变1m多了。代换后,这次公共点对地短,烧一电容坏,代换后故障修复。估计不再返了。
考虑图纸坛内已有不再上传,有需求单独留言。

网友A:
芯片供电 开启 线性电压输出 ref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样的,楼主说的仔细些,我想知道,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供电 开启 线性电压输出 ref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样的,楼主说的仔细些,我想知道,谢谢。

这个逻辑关系因芯片而异,饼哥有个讨论帖,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逻辑关系因芯片而异,饼哥有个讨论帖,你看下。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
技术牛  楼主发财了

网友(2017-02-21):
这类问题都是普遍见到的故障,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很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