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

楼主(2014-08-16):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b470e的机器     不出cpu 电压  求助大神

网友:
找找图纸看一下CPU电压由谁供过来的,顺个这思路去找呢

网友:
  查下3 5V出来了没,?CPU供电是经过延迟后才出来的。

网友:
这样问太笼统了,你测量关键信号再说,没供电出来首先找EN,还有就是换CPU试试看

网友:
这板子是不是铁壳MOS管,如果是摸摸汤不烫,烫了则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