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Y470无CPU供电

楼主(2014-08-16):
奇怪的Y470无CPU供电,此机最初的故障为安装独显驱动后死机,重启进不了系统,禁用独显后可正常进系统。检测发现显存供电偏低只有0.5V,U49的4脚无控制电压。仔细检查发现原来是风扇下有根线腐蚀,这根线正是控制U49的4脚的,接线后故障解决。客户拿回去正常用了2天后,昨天早上开机发现开机掉电。接可调电源开机测电流只有0.35,而且掉电后自动重启,迅速拆机测原来是无CPU供电,测其他的电压都正常,唯独无CPU和CPU集显供电。测95831的7脚3.3V,22脚5V,23脚19V,将24的电阻拆掉,取下CPU加电测有1.05V。测EC的PCH_POK和PCH_APWROK都有3.3V,而PM_DRAM_PWRGD开机瞬间有3.3V马上变为0.5V,将U1(74HC09)拆了测还是一样,PCH发出的PM_DRAM_PWRGD没有,自然U1第4脚发出CPU的PM_DRAM_PWRGD也没有。只刷过BIOS,别的没动,请同行指点。

网友:
PCH_APWROK信号由哪出的,我看了图纸这个信号不是由PCH和EC产生的

网友A:
25M晶振应该起振了,因为显卡独显已发热,这个PM_DRAM_PWRGD没有,难道真是HM65坏了

网友:
没CPU供电是这机器的通病,你可以论坛搜下

网友A:
在论坛找了半天,参考G470不出CPU供电PROCPWRGD这个信号,请问这个PROCDPWRG和PM_DRAM_PWRGD是同一个信号吗,我在Y470图纸里CPU部分没有PROCDPWRG,只有PM_DRAM_PWRGD和H_CPUPWRGD

网友:
刚才将PCH-HM65换了,故障依旧,怪哉啊

网友:
这个PM_DRAM_PWRGD开机瞬间有3.3V,立马就跳到0.5V,将U1拆掉也是一样,

网友B:
Don't worry friend,my Lenovo G570 has the same problem and I don't have cpu volage!

网友:
仁宝的板子先看显卡供电.1.05V和0.9V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再修CPU供电部分,不要被绕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M晶振应该起振了,因为显卡独显已发热,这个PM_DRAM_PWRGD没有,难道真是HM65坏了

细看你的帖子,感觉你的问题重点还是在显卡这里,因为HM65在跑码出U供电前一定要显卡供电正常完成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找了半天,参考G470不出CPU供电PROCPWRGD这个信号,请问这个PROCDPWRG和PM_DRAM_PWRGD是同一个信号吗 ...

是不是同一个信号看一下HM65的脚位标号不就知道了.

网友:
桥的问题吧 很有可能

网友:
1.05V和0.9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开机保护了,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个U试试呢

网友:
先换个CPU,刷个BIOS

网友:
根据 你说的故障。很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刚才看了同行喻庆国的回帖,我又将独显供电部分仔细查了一遍,1.05V,0.9V,1.56V和3.3V都有,独显的所有供电都正常,又将95831换了一个,故障依旧啊

网友:
刚才将EC换了故障依旧,真他妈奇葩的板子,补了根线用了2天,放一晚上就坏了

网友:
将95831的24脚对地电阻拆了后能上CPU试机吗

网友:
以前一直是不上CPU测试的

网友:
小白 学习中  期待问题解决

网友:
换CPU吧,估计坏了。

网友:
CPU早换过试了,而且CPU确定是好的,已在别的板子试过,原来的CPU是I5-2340M,用B830上机试也是一样,

网友:
刚才又从最基本的查起,拆了95831的24脚对地电阻,取下CPU开机测试,CPU和CPU集显供电都有1.05V,没有装CPU试。装上CPU还原95831的24脚对地电阻开机试又没电压,测95831的456脚都有1.05V,7脚3.3V,8脚无

网友:
这个U1的4脚PM_DRAM_PWRGD开机电压从3.3跳变为0.5,拆了U1也是一样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on't worry friend,my Lenovo G570 has the same problem and I don't have cpu volage!

you ????China OR 外国,中国人看不懂,。你就是灌水了,扣分,,

网友:
没思路了,想换板子了,搞了我3天,一筹莫展啊,该死的Y470

网友:
怎么放了一晚上么明奇妙就坏了呢

网友:
这个机器CPU 无供电是通病,有很多地方会出这样的问题。1、先换U  2、拆CPU 供电芯片24脚的电阻,确定95831的好坏,3、换HM65 4、刷BIOS

网友:
其余的供电出来没

网友:
BIOS,HM65和95831都换过,故障依旧,除了CPU和CPU集显供电没有,其他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CPU早就换过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you ????China OR 外国,中国人看不懂,。你就是灌水了,扣分,,

他的意思很明显,不要担心朋友,我的联想G570和你的一样的问题,也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的G570也是CPU无供电吗,修好没?

网友:
电压出全了没有,比如一些二级电压,单独管转的,出全的话看下EC发给南桥的PG正常不 ,那个五脚管子好像就在南桥边上,量下。

网友:
论坛里有个饼哥发的95831的思路可以参考一下,我记得这个机子是铁壳mos管,如果是的话重点放在铁壳和小ic

网友:
我的机子也死在这一块了。。。4352 宏基的,有U电,无集显电,但,把机子放热了,有时可以开机,其它电压都正常,但在测内存PCH_SMBDATA , PCH_SMBCLK   波型,有时跳两下,有时跳一下,跳一下时,绝对开不了机的,不正常。。。也没机会证明是不是桥的问题了。。你那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下,内存那块~?

网友:
缺信号吧 你看看工作条件

网友:
直接干桥吧

网友:
有没有谁 修好这个故障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