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10Z 开机暗屏

楼主(2014-08-16):
n310Z 开机暗屏    有时能亮  单大多数不会亮的 一直是暗屏      LCD_BLON_EC 这个信号有时又3V 暗屏的时候没有3V  这个信号没有短路     这情况 是EC的 条件没有满足吗 ?

网友A:
看看背光灯开启信号呢,是不是不能正常开启

网友B:
看看背光的供电可有,有的话不亮,换个屏试试!一步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背光灯开启信号呢,是不是不能正常开启

开启信号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背光的供电可有,有的话不亮,换个屏试试!一步步来

屏和屏线 在售后已经换过

网友:
飞个电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