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 E430 卡

楼主(2014-08-16):
今天接了个E430的机器,进系统卡,拆了硬盘进PE也让卡,换了内存试也卡,看了论坛有人说掉电容。看不出哪里掉。求助!!
掉电

网友:
论坛他们都在瞎JB回复乱说灌水的,自己慢慢查先

网友:
看看散热做好没有 ?

网友:
外设有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拆了机器。,拔了BIOS电池,重新装起来就好了,郁闷不知道什么问题。给客户先了,哈哈,

网友:
还有这么好的事

网友:
应该是放电就好了

网友:
拆之前恢复bios设置了吗,我这个也是卡,卡的厉害了就重启,我刷了bios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