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 集成主板无集成显卡供电

楼主(2014-08-16):
联想B470E   待机0.012,开机电流不跑 0.6A .测各路电压正常,CPU供电正常,CPU集成显卡供电没有。怀疑供电片不正常,更换小芯片ALX  也就是PU4405 担心铁皮管有问题 上下管一起换了。上电还是一样 0.6A。再更换NCP6131CPU主供电芯片。现象还是一样。静下心来想。电流没有跑动 开机就0.6a 看来是CPU没有跑码。测量HN65的工作条件 RTC复位,晶振也起镇。 上论坛下了个BIOS 刷了。还是电流不跑。怀疑外围设备造成不跑码。拆了网卡 ,还是没有用。现在求思路!

网友:
没人指点一下啊。CPU也换过

网友A:
你看看内存工作没,有些机器要过CPU和内存,然后才开显卡供电的,集显的话大部分在北桥

网友:
先测复位信号,有没有在说

网友:
有没有铁壳子芯片

网友:
平台复位正常

网友:
铁壳子和芯片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内存工作没,有些机器要过CPU和内存,然后才开显卡供电的,集显的话大部分在北桥

内存没有波形,
应该CPU都没工作

网友B:
有些机器认不到显卡就不会跑马  你看看

网友:
前面遇到一个华硕的 就是

网友:
我手上一台跑0.36A感觉烙铁不太好,好多元件脚焊得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机器认不到显卡就不会跑马  你看看

老兄,我的是集成主板 没有显卡的

网友:
LZ搞定了没,我的现象和你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现象

网友:
不要一味的换芯片,要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集显应该是后出来供电的吧

网友C:
建议楼主换个CPU试试,查查有没有发出片选信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换个CPU试试,查查有没有发出片选信号出来

都说换过U了

网友:
要过了内存才会出集 显

网友:
应该排除集显供电的问题,现在重点是 不跑码的问题 ,会不会是MH65桥有问题了。难道论坛里没有搞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D:
你这太模糊。都没法回答呀。。

网友:
这个机子,CPU供电和风扇旁边那一组的上管,很容易出问题的,拆下来看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太模糊。都没法回答呀。。

你没认真看清楚吧 !这机器 开 机0.6A不跑码 各组供电正常,CPU内置显卡供电没出。刷过BIOS 换过内存换过CPU,内存上测不到波形。拆下网卡。测平台复位正常,RTC复位正常 。2个晶振起振。我现在缺的就是思路,你说还要测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没认真看清楚吧 !这机器 开 机0.6A不跑码 各组供电正常,CPU内置显卡供电没出。刷过BIOS 换过内存换过 ...

找一下这个点。gfxvr_en 这个是开启集显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一下这个点。gfxvr_en 这个是开启集显供电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cpu得到总线供电。就应该发出GFXVR_EN L E.

网友:
要内存供电 和CPU电压ok后才有桥供电的

网友:
有的机器是跑马了,才会有集显出来的,

网友:
没跑码,前面的工作条件都好了没

网友:
时钟有没有工作

网友:
vr_rdy 信号什么情况?要不然,换桥。。等消息~~

网友:
同求呀。这个机子是通病不出集成的供电

网友:
今天忍不住换了个全新的HM65 结果还是一 样不跑码,但电流只跑0.4A不动。

网友:
复位查了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曾经也遇过几台,我没有修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什么都搞了还是不行,

网友:
lz搞定了没,我现在片也和你一样,同病相连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跟你的问题一样 偶尔还可以亮

网友F:
LZ你搞定了没,我搞定了,搞我玩了5天,是L3102旁边的电容短路了,南桥才没有正常工作。我的电流跟你一样。也只路到0.4左右,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如没还有行,看你要板子不,我手上有一片全板的板子。需要和我联系~!

网友:
还是检查一下供电条件有没有齐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你搞定了没,我搞定了,搞我玩了5天,是L3102旁边的电容短路了,南桥才没有正常工作。我的电流跟你一样。 ...

客户早就拿走了 没搞定  你的答复慢了一点

网友(2014-09-23):
郁闷了,我这个也有一台B470E集显的,也是集显电压出不来。

网友:
哈哈哈  谢谢楼主 提示 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