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5D 内存K55DR 板号:K55DE REV2.0显卡4显存216-0809000 CPU:A8-4500

楼主(2014-08-16):
华硕 K55D 内存K55DR 板号:K55DE REV2.0显卡4显存216-0809000 CPU:A8-4500
K55D 内存K55DR 板号:K55DE REV2.0显卡4显存216-0809000 CPU:

网友:
谢谢分享 正需要呢

网友A:
以前下了一个装了蓝屏.这个装了会蓝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下了一个装了蓝屏.这个装了会蓝屏吗.

这个机器如果会蓝屏   显示0x00000116...............
    atikmpag.sys.........................可以用一步步安装的系统装下且的先装主板驱动在装显卡驱动,如果不行就的换显卡芯片了,之前的搞过一台最后是换显卡芯片好的

网友:
刚好修到了一台,装显卡驱动就蓝屏,加焊PCH和GPU都不行,换CPU试过还是一样,禁用显卡驱动能进系统,后换显卡芯片解决问题!!

网友:
这机如果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传上测试好备份的BIOS(K55DE REV2.0显卡4显存216-0809000 CPU:A8-45008 )

网友:
呵呵 刷好一个没跳的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正好修到此机。希望是刷完能亮啊

网友:
下来试试看看

网友(2014-09-18):
  跳2次不认显卡  刷下试试

网友:
那个刷了不行啊

网友:
楼上有人刷好的你要看版本号对不对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样的机器问题一样,下载试试看..........

网友:
测试中。这是刷的第三个了,现象乱跳码。0.01  2.1  1.9  0.0乱跳

网友:
好东西啊 !想下载  没分了!!!先给刷俩分吧 !

网友:
还差3分!!。。。。。。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装驱动就蓝的 !估计是要换显卡吧 !前面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显卡重新植株过!

网友:
还有桥也加焊过了!

网友(2014-10-20):
LZ好人,板号 具体配置都备注得很详细

网友:
正好修到 下来试试

网友(2014-11-26):
刚好有一台 乱跳码的 下载 试试 等下给结果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台。版号这些都一样。BIOS升级到官网最新的。还是一样的情况。已经订显卡芯片了。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2015-01-01):
装显卡驱动就卡在win7标那不动,用安装盘一步步安装后下官网显卡驱动还是不行,下个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刚接到一台正常使用死机强行关机后不开机,电流一直0.22M反复重启,不知道刷BIOS可以不?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神机了~~~装显卡驱动蓝屏~~~~准备换显卡~~不知道这个机子的通病是什么呢

网友(2015-02-03):
刚好有一台需要刷bios

网友:
板号 配置一样的 为啥我一刷机器就不触发了呢 刷回原机的就能触发

网友(2015-03-09):
我的通电不显示,刷了后可以显示了,居然风扇狂转、

网友:
下个试试 希望能好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板电流到0.3掉电,求指点

网友:
我这板是 时亮 时不亮 !! 外接也是 !!!跑码亮不亮都是一样的!!~~刷个试试

网友:
下个试试,,,,,,

网友(2015-04-13):
这机子通病就是蓝屏116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显卡和桥都加焊过了,电流跳变也正常,BIOS也刷了二次就是没亮。求教

网友:
现在正修一台,也是一装显卡,就卡住,重槙后,出现蓝屏。出AIT..错误,应该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我有一个机器显卡过了不亮,下载一个试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机器不亮,下载一个试一下

网友(2015-09-10):
我的也是蓝屏,蓝屏后还要重启。

网友:
先下来试试,我的是外接有显,内屏无显

网友(2015-10-20):
基本可以定义为打不上显卡驱动要更换显卡

网友:
这BIOS正如楼主人品,杠杠的。

网友:
正好要用谢楼主了

网友(2017-06-05):
不知道能用不?下来试试!

网友(2017-08-19):
我手上的跑马看起来正常 跑到1.9的样子就跑不上去了、、、、

网友:
ibm t430 bios 好东西试过的!!!!!!!!!!!!!!!!!!!!!!!!!!!!!!

IBM t430.rar

网友(2019-11-22):
不是BIN格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