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GM-E41 无复位 到不跑U 维修案例

楼主(2014-08-16):
主板开机   没有复位    测试 北桥电压没有   内存电压 正常  CPU电压正常。直接搞起来。      北桥电压维修好了之后   CPU又不 工作   有复位了 不跑U。后面想起技嘉的板子没有复位 COM芯片 坏了也会造成的   于是 直接秒了   发图。没有时间打打字的  看的朋友多多包涵下.

网友A:
这时序不是乱套了,桥没电压U先有电压

网友:
下次我遇到了好学习

网友:
有了复位直接就COM口芯片,我怎么没有那么好运

网友:
拆了COM芯片就好了吗

网友:
com口一般  都是摸着热我才裁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时序不是乱套了,桥没电压U先有电压

AMD的板子U先有供电,后边桥才有供电的,跟INTEL的不一样

网友:
这 复位跟 com 好像不说话吧   不过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板子U先有供电,后边桥才有供电的,跟INTEL的不一样

就是说,有了内存供电后,就出U供电,最后才有桥供电和总线供电,是这样吗

网友:
主板上贴的那个“不U”,是U不工作的意思?

网友C:
你这板跟我修那板,还真是一样,也是复位问题不跑U,直接秒COM芯片了。

网友:
直接拆COM,还真是有运气成分,当然不复位也有可能其他外设所导致

网友D:
COM 引起IO正常工作

网友:
技嘉的com口是比较易出问题。。。

网友E:
主要的没有说出来,桥电压是怎么修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的没有说出来,桥电压是怎么修出来的?

桥电压是 那个管子烧坏了。应该可以看到的了 【有焊的痕迹】

网友:
com芯片的故障导致不出U,理解起来稍微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M 引起IO正常工作

嗯嗯 你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板跟我修那板,还真是一样,也是复位问题不跑U,直接秒COM芯片了。

我也是后面排除才发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有了复位直接就COM口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