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S2C 通病

楼主(2014-08-16):
这个技嘉的板子 大家都熟悉吧 , 故障是死机 关机  【电容爆了】   只是这个 内存电压抖动 电容爆了 烧的严重了  电感都烧黑了     其余你们懂的

网友A:
台式机 爆电容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 爆电容很正常了

嗯嗯  分享啊

网友B:
电感也黑了,这么严重

网友:
这个板有一些年份了

网友:
没什么技术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感也黑了,这么严重

电容爆了 电压不稳定自然就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我遇到了好学习

必须的   加油了

网友E:
楼主真的是来赚分的、、、、、额

网友:
在找不出比它简单的了

网友:
怎么爆的,太夸张了吧,人为的吧。

网友:
比较正常了啊

网友F:
电容爆了也通病啊?专业点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爆了 电压不稳定自然就烧掉了

呵呵, 表示赞同

网友(2014-09-15):
看看这个又修好了一个主板

网友:
必须的哦维修好的

网友:
换了电感和电容就修好了,其它没有烧坏。

网友G:
只换那两个电容好像不可以哦

网友H:
感谢分享这个好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换那两个电容好像不可以哦

可以的  你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分享这个好教程

都是   实列、也会你会学到更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爆了也通病啊?专业点好么

你就没有维修到一块这样的板子  你好专业啊  会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的是来赚分的、、、、、额

主要是那个电感  仔细看了没有扥

网友:
有的电容换了还不行的  那个IC  坏了    或者三级管 也有可能的

网友:
看 的到的就不要说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供电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