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现在用什么植珠台

楼主(2014-08-16):
不知大家修笔记本现在用的都是什么BGA植珠台,刚在迅维杭州店买的一个简易植珠台,还没有用过,不知如何。

网友:
这个挺好的,对位很快。

网友A:
不用植株台的路过

网友B:
我都没用过植球台,但是单个单个不同的芯片植球,没有比我快的

网友:
这种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C:
我们这都不用植株台。那太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都不用植株台。那太麻烦了

钢网容易移位怎么办?用夹子夹吗?

网友E:
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在基地买的360T送了好多钢网,  带网植珠、加热后,钢网取不来!  不是焊膏的问题,是锡珠卡在钢网上了!  拿9个桥,每个桥反复练了几遍 焊点掉了好多了,也没有成功一次!!!!

求指点

网友:
这种植株台还不错的  针对刚入行的朋友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在基地买的360T送了好多钢网,  带网植珠、加热后,钢网取不来!  不是焊膏的问题,是 ...

是不是完全冷却了再取的?

网友F:
我买了个这样的,比以前没有用的时候好蛮多的。可以买一个 也不贵

网友:
一般不怎么用植株台直接放在桌子上面呢!习惯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个这样的,比以前没有用的时候好蛮多的。可以买一个 也不贵

在哪买的,好用不,发个连接,我也想买一下!

网友:
我都是直接钢网。。看个人喜好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用钢网 不需要台子

网友:
没有用过植株台什么的。还有这东西

网友:
用过植球台,但感觉不用更快,也不见得有多方便。

网友H:
其实习惯了就不用植珠台 习惯了没有植珠台钢网也很少移位

网友:
没用过,直接钢网上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完全冷却了再取的?

风枪移走用镊子触碰锡珠不移动了 大概一分钟的时候取得,老是有一部分珠子卡在钢网上,用力撬下来之后,焊点就脱落了

网友:
有个植株台用过几次就没用了,都是用钢网放好后,取下钢网后加焊,方便 快捷 钢网还不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植株台的路过

这种倒珠子上去的话,多出来的不就掉了吗。再加一句,朋友你真的无处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在基地买的360T送了好多钢网,  带网植珠、加热后,钢网取不来!  不是焊膏的问题,是 ...

上次我植了一个也是这样的情况,最后又10多个拿镊子放上去用风枪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其实习惯了就不用植珠台 习惯了没有植珠台钢网也很少移位

如果特别小心,可能能做到不移位。但是,有了这个植珠台,将钢网固定,就可以将有限的注意力和精力从这方面彻底移开,放到其它更重要的方面,这对效率和成功率的好处是明显的。

网友:
暂,还没有植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没用过植球台,但是单个单个不同的芯片植球,没有比我快的

好手艺,顶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在基地买的360T送了好多钢网,  带网植珠、加热后,钢网取不来!  不是焊膏的问题,是 ...

在下,以为,多半还是焊膏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钢网容易移位怎么办?用夹子夹吗?

钢网下面有焊膏,你不动它,它怎么移位。钢网变形是加热的问题,钢网取不下来都有方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完全冷却了再取的?

这就是搡作不当

网友:
植球很要心思,要静下心来,要点的细细补上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风枪移走用镊子触碰锡珠不移动了 大概一分钟的时候取得,老是有一部分珠子卡在钢网上,用力撬下来之后, ...

建议,用好的锡膏,不用锡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特别小心,可能能做到不移位。但是,有了这个植珠台,将钢网固定,就可以将有限的注意力和精力从这方 ...

这个可以有,顶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建议,用好的锡膏,不用锡珠

0.3以下的用锡膏,再大点的用锡膏。你刷锡浆球的大小会不一的,容易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哪买的,好用不,发个连接,我也想买一下!

X宝上一大堆,随便搜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用好的锡膏,不用锡珠

别冷却了再取,锡珠冷却了,但是焊膏还没凝固的时候取网子,焊膏冷了你就好难取下来。如果发下取不下来可以稍微加热下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0.3以下的用锡膏,再大点的用锡膏。你刷锡浆球的大小会不一的,容易空焊

多谢 。阁下的这个“0.3以下的用锡膏”,用数据说理。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钢网容易移位怎么办?用夹子夹吗?

我们是先用钢网对号在放珠子。在吧钢网拿下来。在用风枪吹。温度在260度风调到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先用钢网对号在放珠子。在吧钢网拿下来。在用风枪吹。温度在260度风调到最小

不管拿不拿钢网,都需要植珠台。植珠台主要就是在摆放锡珠时用,以防钢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