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

楼主(2014-08-16):
今天一台联想G465C的机子,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不定时的休眠,休眠后又能换得醒,就是DOS,PE中也一样,而板子上又找不到休眠芯片,EC也换了,EC发出来休眠信号也正常,难道是南桥的问题,南桥是AMD的芯片,还没换。不知道怎么修了,向各位大师求助,看有没有见过类似的现象。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现象挺奇怪,同求解,目前还没有遇到

网友A:
直接换桥  风险也太大了 成本也高了!

网友:
那休眠开关检查了没有

网友B:
休眠开关直接干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休眠开关直接干掉

这机子主板上压根就没有休眠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桥  风险也太大了 成本也高了!

是的,所以还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主板上压根就没有休眠开关,

那休眠用什么控制了,休眠在哪了。

网友:
查LID#信号是不是被拉低

网友:
开关小板坏了   上次遇到几个 机器总是 过一会休眠   小板卸了就好了

网友:
好好地查下LID信号,

网友(2014-09-26):
我碰到过三星的    是按键失灵了    就是开关机的那个按键

网友:
查LID#就是和睡眠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