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短路故障,头疼死我了,求救!!

楼主(2014-08-16):
   一严重进水G475主板,据说已经用了2年。大面积腐蚀。待机0.6.
   先清理腐蚀的地方,然后通电,待机电流0.3到0.4乱跳,不启动。
  量正待机的5V只有4.7V,有点偏低,B+只有10V,被拉低了。断开和8205E的链接,B+正常,19V了。先拆掉8205E看看。
   拆掉8205E电源芯片,插电。电流突然跳变到2A,然后大短路,心里一凉,坏菜了.大家先看下图,短路的是+3VALWP这条线。

  我拆掉了8205E电源芯片,拆掉了PL401,PQ401,PQ403。可是PQ401的123脚和PQ403的5脚依然短路!这条线还和PR409通过PC415接地,把PR409也拆掉,依然短路!我X
  然后又量了量8205E的针脚,发现7脚也对地短路了。7脚和PL401的1脚是相连的。看图

  我量了量PL401的1脚,不短路啊,千正万确,再量量7脚,短路!我x。欺负我新手啊!
高手救命,想到前几天也有一台同样的机器,拆掉8250E后大面积短路,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本人也是新手。为啥拆掉8250E通电会烧元件?会烧些什么地方呢

网友A:
拆了芯片是不能通电的。
看下EC或南桥吧。

网友:
先确定没短路了 再通电啊

网友:
现在短路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没法下手了哦

网友:
3v 5v 后级短路时很麻烦的,一般烧IO 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短路用烧机大发

网友:
我遇到一个联想的F41A 也是大短路,和你一样头疼呢,手上代换的东西太少

网友:
拆掉IC的情况下   必须拆掉供电芯片产出电压的上管,不然你就是个悲剧。。。其实之前你只要查保护隔离就行了,主供电不足导致输出偏低

网友:
拆掉8250E   上管G级没有控制电压   19V会直接下来哦

网友:
也遇到一个短路   板子上的小电容都下完了  还短

网友:
你这种情况可能已经烧了一大片了,电流调小点通电,拆MOS管和芯片,一个一个拆吧,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烧掉一大片,EC拆掉了。依然短路中。烧掉无数哦。都没得元件替换了。真是一大悲剧。

网友:
这烧的东西会很多

网友:
供电芯片拆下来你也敢通电      肯定大电流啦

网友:
楼主够胆量,拆芯片上电,运气好烧点保险什么的,运气不好烧一大片烧的你哭,下次记得顺便把上管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芯片是不能通电的。
看下EC或南桥吧。

MOS管或者19V电路的电容呢

网友:
呵呵……电源管理芯片拆了上电,看来你是没烧过机器啊

网友:
只能说你跟哪个师傅学的,拿师傅基本都不教会你!拆掉供电芯片,一般会烧高管。

网友:
短路 烧鸡吗 为什么有时烧鸡 鸟都没烧到过   公共点短路烧鸡 电压要调到好多 V 可以

网友:
先确定没短路了

网友:
拆掉电源管理芯片,G级悬空了是不能通电的,以前我修过这个大短是集成CPU短路了。

网友:
看来是没啥必要继续搞了。估计得换一半芯片。血的教训呀!不过还是有点不是很明白,为啥拆掉电源芯片居然会烧怎么多东西?电流从什么地方过去了?

网友:
直接换班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