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显示

楼主(2014-08-16):
海尔R410开机电流1.5 然后慢慢的加上去  不显示  求解答

补充内容 (2014-8-18 12:13):
电流跳上去就显卡很烫  好像显卡短路一样

网友A:
待机的电流是多少,有没有接外显呢,这可都要仔细查的

网友B:
不是很明确的表达,无法帮到你,起码把芯片组     显卡  等型号发上来,   1.5电流比较笼统, 要看有无SPD    内存是否有波  来判断

网友C:
AMD 的吗?这是不跑码的节奏。

网友:
楼主说话说一半,没办法帮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的电流是多少,有没有接外显呢,这可都要仔细查的

待机电路0.1

网友:
待机电流0.1没接外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 的吗?这是不跑码的节奏。

i5 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明确的表达,无法帮到你,起码把芯片组     显卡  等型号发上来,   1.5电流比较笼统, 要看有无SPD  ...

芯片是HM55的  显卡N11M-GE2-S-B1的芯片   没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