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98 装系统 USB3.0 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4-08-16):
谁装过?  求解救

网友:
加载USB 3.0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你要去苹果官网去下载一个BOOTCAMP 就可以解决啦
外面下载的驱动很多都不可以

网友:
苹果有专用驱动的,要在mac系统里面下载好的,不然很多设备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装了很多个版本的BOOTCAMP都不行   最后换个系统装就OK了

网友:
系统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