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挡LOGO

楼主(2014-08-16):
有台华硕K43SV开机挡LOGO,每次都要断下电才可以进系统,但是只要重启就又挡LOGO,HM65已经换过了还是这样!求助中!

网友:
这个是你的机子时间不能保存

网友:
外设最好先排除下试试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遇到过USB口短路的  你注意下  里面针碰到 铁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