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42SEU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4-08-16):
显示器出现LOGO后如果没有连接主机 有没有连接信号的图案 是红绿蓝圆点的。此时屏幕自右向左出现如刷屏一样的白色光有拖尾现象的扫过,是成片出现的白色光。经检测是显示屏主板电路问题 用手触摸一边呆电感的一侧电容部位故障就消失了,检测电容都是好的(有电容表)。望指点的师傅能够指点一下这个故障怎么维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测量电路的时候不小心将电感位置的小三极管给弄烧了 上面的标记是JB字样也有可能是J8字样,目前显示屏是白光发亮了,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管替换,希望指点的朋友告诉一下,在这里先说声谢谢!

网友:
找旧板上去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