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进水暗屏维修

楼主(2014-08-16):
A1278

板号:820-3115-b

故障:土豪进水后丢那里一星期后吹干,也不开机!  后送修,由于说是朋友的机器也不着急丢角落好几天才拿出来修,处理进水对方后! 没待机~

插电小绿灯不亮!

先修待机部分

首先经适配器输入的供电经由f6905的保险正常输入至P型场管Q7080的D级因为内部二极管可以导通的缘故预先向后级输入一个16.5v的小电流供电,

PP18V5_DCIN_CONN  一路 到 U6900

U6900 vin en vcc fb ref 条件都正常,示波器 打 L6995 前级后波形!后级抬起就消失,  万用表一打对地0呀, ,我去短路 ,~~ 懒得 拆件了 直接3V 烧鸡  去掉小电容 , 输出 3.42

同时输入至U5010的1脚作为主供电

U5010  5脚输出 SMC_RESET_L  作为 SMC的 复位
           同时输出PP3V3_S5_AVREF_SMC 作为EC的铺助供电!

[fly]以上为待机部分,简单分析、、、、?、、、我的故障是3.42短路  拆掉就好了[/fly]

插电,小绿灯亮  一路小跑 直接亮机!心想那么多简单呀,~~

让小弟装机~ 说装起来用几分钟就暗屏,在开也是一样暗屏!我心里一万个草泥马!飘过

丢那里没看呢

拆机,也没测什么 问题,小弟直接换屏测试了,没有一样的机器另外2台A1278 不一样  他就直接扣上部分换液晶了, 真狠呀,我回来才知道 也没跟我讲~换了液晶依旧暗屏

然后告诉我,心都凉了,! 打开图纸

一测升压 心都碎了,我擦12V 升压没起来,扣你妹的液晶 R~

测升压芯片工作条件,就直接换了,!! 换了后输出28V正常

你看收:1800合适把~

小问题 没什么难度,没分了,加点分谢谢了

网友A:
暗屏是换的升压芯片吗

网友:
好像苹果进水后暗屏的机子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是换的升压芯片吗

楼主在帖子里面说的很清楚了 升压芯片

1800?这价钱

网友:
无显比暗屏都好修,楼主的技术不错,受教了。

网友:
这个价格公道呀,苹果,都奶奶的有钱人

网友:
楼主技术高,当地收费标准也不错。

网友:
我去,老板报价不错,这个有钱赚,维修财源滚滚

网友:
收过千,楼主是哪的,太牛了

网友:
我们这能收个300-500那就是天价了

网友:
有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