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G41T主板不认USB,怎么回事?准备干桥了

楼主(2014-08-16):
打值前后数据供电线都有534,进BIOS认不到USB,BIOS里的USB也是打开的,没辙了,请教大神解答?

网友:
打d+d-对地。

网友A:
供电正常吗?先从简单的开始,加焊一下南桥先吧

网友:
USB时钟 看下

网友:
正常530左右

网友:
在哪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吗?先从简单的开始,加焊一下南桥先吧

加焊?我准备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我准备换新的

先简单的再复杂的呀,说不定加焊一下就行了,那不是省了换桥麻烦

网友:
基本桥坏了

网友C:
测下时钟芯片USB-CLK数值,有48M波输出,电压1。6V,直接通南桥,中间线无断,再干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下时钟芯片USB-CLK数值,有48M波输出,电压1。6V,直接通南桥,中间线无断,再干桥吧//

没图纸,没点位图,怎么找这个测量点呢

网友:
马上准备干桥

网友D:
测下USB中间2脚的对地值,量USB的供电,最后直接干南桥

网友:
一般都是桥坏了

网友E:
更换南桥,应该会好 80%

网友F:
先把南桥加焊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USB中间2脚的对地值,量USB的供电,最后直接干南桥

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把南桥加焊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加焊是不行的,因为是南桥局部的问题,我后来换了个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南桥,应该会好 80%

换了个后就好了。

网友:
其它都是好的,就不认USB就要换个南桥,不划算啊,哈哈

网友:
南桥要是坏了。那你测阻值。和感觉温度应该能试出来。

网友:
阻值量一下

网友:
不行的话在干南桥

网友D:
那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干桥吧,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干桥吧,骚年

干完就好了,SB真容易坏

网友:
先打供电,数据对地阻值,然后测供电电压正常不。以上都有,焊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