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表能存多少?

楼主(2014-08-16):
p表现有2294个,合并gp表总是失败,提示C408=HOST_VSC_CMD_EXECUTING_IN_BKGRND,这是怎么回事,本人新手,恳请高手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选“自校”-----“查看自校缺陷”,里面就有P的大小,这个数字就是P表的最大值。如果合并PG表失败,可以选“再次合并PG表”,还是不行,就断电一次,再来合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自校”-----“查看自校缺陷”,里面就有P的大小,这个数字就是P表的最大值。如果合并PG表失败,可以选 ...

请教大师合并PG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自校”-----“查看自校缺陷”,里面就有P的大小,这个数字就是P表的最大值。如果合并PG表失败,可以选 ...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师合并PG表的作用是什么?

WD的硬盘G表一般只有700多至1400多,再多就装不下了,合并GP表的作用就是把G表的坏道列表移动到P表,然后G表又清空了。

网友:
同学习,另楼主你能把头像倒过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的硬盘G表一般只有700多至1400多,再多就装不下了,合并GP表的作用就是把G表的坏道列表移动到P表,然后 ...

多谢指教,懂了。不就相当于G转P  再清空G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