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L,CPU复位0.48V修复成功

楼主(2014-08-16):
联想G450L,板号:LA-5081P
刚拿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上电到1.5A不动……修了好几个联想G45X的机子基本上都是不过显卡。
加焊之,不行……………………。
看电流跑到1.5A了,电压应该出来完了……直接上假负载,测得时钟,PG都正常,唯独复位只有0.48V……。
这个时候就走错方向了……认为是复位被拉低了……。复位信号是直接从NB连到CPU的……所以没办法查起……
后面几天事比较多,这个本子就放在那里半个月没管……也不想去弄…………
今天下午没得事做,又把这个机器拿来研究……。
一直以为是NB的条件没满足或者NB本身坏了导致的复位偏低,于是各种查图纸,找NB的各个条件……。
悲剧的是,这个板子,小元件都是没有标的……。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SB给NB的复位没有……。
然后继续找SB的各个条件……………2个小时后,找到了这个。

SB的1.5VS这个电压没有…………感谢CCTV……这个板子只是小元件没标…………
查到这个管子的G极是没有电压的……。
由于这个电压是19V经过 一个电阻直接给到的……然后看到这个管子旁边 有个电阻有点像…………
一测,R277无穷大……。遂换之……。亮…………!!
总结了一下,CPU复位偏低的,直接按没有复位来修就好了,少走弯路!
顺便问 一下,你们觉得哪种板子最难修?
我先来,板子上的元件没标记的!!!
遇到过3个板子上没有标记的了……这个是一个……这个板子也没有点位图!!
还有就是遇到一个SONY的。板号为MBX-253.。这个板子无图纸,板子上元件无标示,所用芯片大部分没有PDF……。IO都没有!!!!!
再就是一个华硕的………………

网友:
LZ的功底不赖

网友:
缺2级电压,细心仔细

网友:
佩服,真的厉害

网友:
后继电压异常。经常坏。

网友:
要说那种板子难修?
我倒是觉得 当把一个板子修好后回去想想也就那样 都差不多
没有图纸的板子再修一些信号问题的时候相对难点

网友:
华硕的板子,没有图纸,不太好办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南桥有一组电压没出来  所以拉低CPU复位

网友:
这种情况见得多了。

网友(2014-09-15):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南桥有一组电压没出来  所以拉低CPU复位

是根本没有CPU的复位.........

网友:
楼主真够细心的,要是我十有八九修不好,佩服啊

网友:
楼主说得有同感呀,没标识,没图纸的全要靠经验

网友:
遇到了 没有整好

网友B:
1.5v要过大电感吗?

网友:
     值得我们去学啊   思路明确

网友:
细心决定结果

网友:
厉害  咱是菜鸟一只,吸收一些大侠们的成功经验

网友:
不错,技术可以

网友:
小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二级电压还是比较好找,现在觉得难的在于一些时序不明白,及一些信号的波形怎样才算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v要过大电感吗?

一个管子转换来的,不过大电感

网友:
原来是电压没有转换过来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因坏的呢?是不是因为进水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管子转换来的,不过大电感

怎么判断这个电压是该出来却没出来,还是没到出来的时候。我的话说的可能有点拧巴...

网友:
二级电压没有一般会引起掉电故障,你这个故障是没有CPU复位,也就是北桥没有发出这个信号,能说说这个1.5V和南桥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楼主一天的维修量不小呀,看来技术是非常的过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