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_PRES 这个信号无语了

楼主(2014-08-16):
机器型号:CQ516
问题    : 不开机
版号  英业达 Vo LAN09
求救贴修好保证把问题发上来与大家共享
机器是一修机,不开机 没有3 5 V 第一反应就是送钱来了,芯片是51125

条件都正常,VREG 3 VREG5  都正常,就是ENTRIP2 和ENTRIP1对地了,主要原因就是EC没有发出KBC_PWR_ON  立马转到EC  ,EC 的型号是SMSC KB1091  这个IO坏的也不少,手上没有就没有换,然后就查了供电正常,时钟有电压,没有示波器,姑且正常 由于没有找到LID 和RST 就直接测量ADP_PRES   和ADP_PS0 由于这个机器没有ADP_ID  并且ADP_PS0是3.3V 上啦的,就剩下 ADP_PRES,关

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3.3V ,实际测量是1.1V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问题

这个是我自己计算的数据不知道对不对下面的347是47K+300K得到的,我把R34和U1去了还是1V 左右,
当然这个还道两个二极管和EC ,现在二极管和EC都去了,这个地方的电压目前是0.06V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R4不是上拉吗,后面没有分压怎么就不是3.3V 了,R4是好的。希望各位师傅帮忙解决问题

补充内容 (2014-8-19 14:45):
最好还是修好了,把后面的Q547去了就好了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可惜不知道怎么上图

网友A:
等待帖子,我也遇到了。3V无电压,EC控制的,好多信号都查了,EC条件没满足。不过是广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待帖子,我也遇到了。3V无电压,EC控制的,好多信号都查了,EC条件没满足。不过是广达的

你的EC那修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这个是适配器输入检测信号吧。主要检查一下393

网友:
楼主思路是不是整错了?这个适配器检测你想到那里楼主思路是不是整错了?这个适配器检测你想到那里去了???自己看看这个图

网友:
兄弟谢谢你的回答,你的思路很正确,那adp_pres不受后面电路影响马?主要就是前面分压过来的吗?真心谢谢你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