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3V控制不出难题

楼主(2014-08-16):
型号 SC19
索尼的机器时序不是很了解, 班号是MBX-196    机器本来是大短路,大短路OK了,不触发。
  查看无3V电压,测试无3V控制电压EN1. 芯片ISL6237.
测BIOS无波 形。
3V芯片已换。5V输出3V没有。EC已换
EC条件,供电《3V的线性电压》,时钟,复位是3V上拉的,ACIN  。LID。
BIOS刷了好几个,换了BIOS,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3V电压控制给个电压就出3V了,感觉是EC条件没满足。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索尼的机器,有些是开机后才出3V的。待机条件都查查吧。

网友:
剪板维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