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电压6265A

楼主(2014-08-16):
机器型号:CQ41
版号:LA-4119
问题: 加电0.5
这个机器也是一修机,其他电压正常,没有CPU电压,供电芯片使用的是6265A 首先看48脚为0V 对地短路了,换了个6265 (手上没有6265A) 在把前面的保险换了,48脚正常了但是CPU电压还是出不来,此时电流变成0.9几大了许多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继续测量
1 脚5V
3脚1.8V
4脚 5脚 1.8V
6脚3.3V
47脚  5V
30脚5V

主要信号基本正常 后来又到旁边店里找了个6265A 换上还是没有CPU电压,电流又变成0.5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CPU电压也是跑马之后出来吗,是不是跟INTEL一样,也要南桥北桥先正常交换数据读取到BIOS在发出信号给6265来发出电压来,还是跑马之前 ?
还有就是不上CPU有电压吗?

补充内容 (2014-8-19 14:42):
谢谢各位的回答,芯片是坏的,后来又订了两个亮了,

补充内容 (2014-8-19 14:42):
还有AMD的在不插CPU的情况下有0.8V的电压

网友:
芯片除了自身条件外,外围电路也会导致它不输出电压。如果南桥下挂了BIOS,程序错误也会导致不出CPU供电。

网友A:
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没有CPU电压?是不是有点不对?你再测试清楚再说

网友B:
菜鸟  学习中 我一遇到不开机 就  心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没有CPU电压?是不是有点不对?你再测试清楚再说

其他电压确实正确,就没有CPU,我就是想问这个电压输出条件根intel 的svid一样吗?桥跟bios跟CPU通讯之后才发出CPU电压吗?

网友:
没有CPU供电,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菜鸟  学习中 我一遇到不开机 就  心慌!!!

呵呵 一遇不开机就心慌 什么概念 难道开机正常也要我们去修吗 呵呵

网友C:
这是CQ40吧 什么意思 什么0.9几电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CQ40吧 什么意思 什么0.9几电流吗

CQ41 机器没有图纸用的CQ40的图纸,0.9是电流

网友:
...我说的是 CPU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然后 不开机 遇到这种这么办
菜鸟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CQ41 机器没有图纸用的CQ40的图纸,0.9是电流

论坛里好像是有呢 好好找找吧 好像记得 AMD和英特尔的元件跟位置不太一样 照这样查会很慢的 很难搞的

网友:
新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