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a3 无网络维修

楼主(2014-08-16):
客户送来机器 称不能上网。重新系统 后看根本没有网络这一项。拆机,找到网络IC U1,上电测量其DVDD12电压正常,VDD33电压只有2.4v。

看来这个
电压不正常,那就先修好它再说,查图纸这个VDD33是+3V_S5通过R1转换来的
那就追上端电压,看图纸这个上端电压是3VPCU通过PQ29转来的

测量 PQ29的3P有3.3的电压 ,1P只有2.4。料板上拆个712小管换上。上电测量3.3的电压来了。装硬盘进系统看网络适配器这一项来了,接网线顺利上网.

网友:
很顺利的维修 挺厉害的 也算秒杀了吧 呵呵呵

网友:
就是给网卡的3.3V供电偏低造成的。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    换芯片  网桥  就会好  供电遇到的少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今天又上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