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通病总结

楼主(2014-08-16):
1、电流0.4左右不动,CPU坏。
2、电流上升1.2左右CPU无供电、断开ISL95831 PG信号电阻出依旧不出供电,换芯片。换完还是不行换U、
3、以上动作还是没搞定,刷BIOS,换二合一桥。

网友:
你说的很灵吗,下次试试,在不行就换板

网友:
值得借鉴,新手碰到问好多,

网友:
这应该是秒杀三板斧

网友:
学到了,下次一定试试。

网友:
遇到了试试。CPU供电经常有问题。

网友:
看见你的标题我就在想 G470这个机器有什么通病
看完内容得出结论是 二代的CPU 坏率较大 注意排查 这个机器 在维修中更多的是进水坏的 ……

网友:
恩,这个本就是麻烦,不过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联想G470CPU坏的可能性大。我还没有测试u。

网友:
嗯切实是通病

网友:
u 和桥  都容易坏

网友:
下次一定试试。

网友:
太吊了把!!我新手,觉得很强大的说!

网友:
不知是不电路设计问题,还是这批U的问题坏的很多

网友:
这都是各位修友们的宝贵维修经验,我保存一份

网友:
U也这么爱坏??

网友:
下次碰到了试试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同意楼主说的

网友:
什么电压都有,还是不亮机,该怎么继续啊?

网友:
半月前修一台二修本,CPU AND PCH 都挂啦

网友:
那个 我是菜鸟 怎么断开 cpu供电芯片的 pg信号?

网友:
470的毛病太多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借鉴一下试试

网友:
刚好今天修到一个,没CPU电压,就是U坏了

网友:
没怎么遇到,不过一般先简单后难

网友:
对 G470 U 坏的比较多 今天就碰到个 U 坏了。今天第一次修哎 修不好板

网友:
u坏的多,又贵

网友:
G470 就是CPU供电这块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今天刚好修一台,0.4A,秒杀换CPU就好。少绕很多弯路。

网友:
这三种现象都碰到过

网友:
应该称为“独孤三式”,呵呵,不过对快修来说是个好思路。

网友:
学习了,我遇到是都是桥虚焊

网友:
这明显就是先故障排除嘛

网友:
肯定你修的笔记哦啊多了

网友:
楼主说的没有错 这就是事实

网友:
CPU太容易坏了

网友:
下次接到这种电脑试试

网友:
1、电流0.4左右不动,CPU坏。
2、电流上升1.2左右CPU无供电、断开ISL95831 PG信号电阻出依旧不出供电,换芯片。换完还是不行换U、
3、以上动作还是没搞定,刷BIOS,换二合一桥。
刷BIOS

网友(2014-10-07):
这机子一进水就爱跑到CPU供电那去

网友:
很好 碰到的时候杀桥 杀BIOS

网友:
值得借鉴,新手碰到问好多

网友:
HM65  的桥确实
容易坏的

网友A:
不出集显供电怎么办  cpu排除了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上间待机在0.22   触发在1A停住不动,CPU边上有三个一样的电感,有一个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原因,有3V.5V,也有内存供电,不知道哪里的原因。没有U代换。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是铁MOS上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上间待机在0.22   触发在1A停住不动,CPU边上有三个一样的电感,有一个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 ...

待机0.22??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集显供电怎么办  cpu排除了

修出集显供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上升1.2左右CPU无供电、断开ISL95831 PG信号电阻出依旧不出供电,换芯片。换完还是不行换U、;???都 ...

断开信号还没有那你就按照芯片工作条件查吧,一定能找出问题的。

网友:
简单明了,记下了

网友:
有没有修好    我也有一台啊    没修好

网友:
总结的不错i

网友(2014-11-06):
断开95831出供电,学习了!

网友:
总结的不错,我修到一般是 CPU和桥坏的多点,

网友:
嗯嗯,,不错,。又学习了

网友:
是什么桥 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
还真是痛同

网友:
U和桥爱坏     可惜我修的几台都是进水的

网友:
这些通病都有,联想G47一般进水的比较多。以我维修的笔记本来看。

网友:
请不要随便总结  你不配  你修了多少台机器就敢在此总结呢   一个专业的工程师都没有这个本事  你到好  随便去总结

网友:
只能说  二代的U死的快  95831的芯片也死的快

网友:
这款机器温度高吗·  为什么CPU坏的多呢·

网友:
我就喜欢这样维修有经验的师傅。加我 Q952784774

网友:
u 特别容易坏吗  学习了 下次碰到一样的现象试试

网友:
下次试试,在不行就换板

网友:
这机器网卡容易出问题。。其他还没发现其他

网友:
CPU坏的倒是碰到过几次

网友:
我上次也有一个G470没有搞定的 好像是电池第一次开机能亮,第二次开机就亮不了

网友:
也没有修好,不知道怎么搞的哦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G470啊!真为我的本本担心啊

网友:
下次照着你说的弄看

网友:
U  跟 BIOS 是通病啊!

网友:
桥爱坏吧 我遇到的是桥

网友:
学习了,刚好有一台g470要修。

网友:
对新手有帮助 记着了

网友:
近期修到两台声卡部分腐蚀的,一台是不触发掉电,一台是嗽叭声,都是声卡外围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