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400CA BIOS合成

楼主(2014-08-16):
       我的S400CA笔记本是Win8系统,自己想装Win7系统,由此产生了在BIOS中刷入SLIC21的想法。按以前的方法,
首先用万能BIOS备份工具BIOS_Backup_TooKit V2.0备份笔记本209.rom(后面说明这个备份是不全的BIOS文件)。
再刷入SLIC21,本来应该用BIOS自带的刷新工具刷入,这时确选用了AFUWINGUI.EXE工具刷新,并且错误地勾选了BootBlock,
刷后黑屏所有指示灯均不亮,按电源键无任何反映,这时只有拆机,用编程器重写BIOS,这下问题来了,BIOS芯片中的BootBlock备份破坏了
不说,机器的序列号、BIOS中自带预装系统的KEY、主板信息等全部丢失。
这时用原先备份的BIOS文件209.rom(6MB)刷回去黑屏、用ASUS官网下载的S400CAAS.210刷回去也黑屏。
后来经过分析查找,备份的209.rom文件只有6MB,不含EC部分;ASUS官网下载的S400CAAS.210的文件也只有6MB,
并且不含机器的序列号、BIOS中自带预装系统的KEY、主板信息等,
这时想到了BIOS合成:在原来备份的209.rom(6MB)基础上加上EC部分(EC部分为2MB),合成后为8MB。

1.首先在网上找一个同型号的BIOS文件S400CA.bin(8MB的),用WinHex176.exe打开下载的S400CA.bin(8MB的)和备份的209.rom(6MB)
如下图1、2:

2.点击WinHex中的209.rom栏,记下起始地址00000000中的1h:21和2h:C3和3h:FF,如图:

3.点击WinHex中的S400CA.bin栏,在工具栏中点选HEX,输入21C3FF后点确定,如图:

4.在21的前面也就是地址001FFFF0的末尾Fh处FF(最后一个F处),右键---选块结束;再到地址00000000的0h处选中第一个F,右键---选块起始,被选中的要变蓝,如图:

把鼠标放在选中部分,右键---编辑---复制选块---正常。

5.点击WinHex中的209.rom栏,在地址00000000的0h处的21上,选中21中的2,鼠标右键---编辑---剪贴板数据---粘贴,这时会提示增大文件,点确认。如图:

6.点击WinHex中的另存为S400hz.rom,大小为8MB,
7.用编程器将合成的S400hz.rom,刷入BIOS芯片后,正常开机,笔记本硬件信息也与原来一样了。

网友:
这种的机器 不可以在BIOS里改吗 华硕的说不好 这是超极本吗

网友A:
你这样刷回去,不还是还原了吗?

网友:
你这么屌你父母知道吗????大师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刷回去,不还是还原了吗?

主要是想还原机器的序列号、BIOS中自带预装系统的KEY、主板信息等

网友:
目前还不回使用WINHEX这个软件害的好好学习哈

网友(2015-04-25):
好牛,这也可以,顶,等等,我去给你加分去

网友:
看着很牛逼的样子,不过本人小小白还是没看懂

网友:
我学会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刷机的经验太好了,还有图片说明

网友:
这种机子在BIOS里面改不可以吗?好麻烦啊

网友:
这种方法你都能想出来真可以啊没想到你还懂WINHEX啊

网友:
这也叫diy吧  呵呵

网友:
这是手把手教哦

网友:
这方面合成还是很少见的,希望告诉多多发些这样的福利案例,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学习!

网友:
很实用,就是不会啊。太复杂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对楼主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呵呵。。。楼主知识面很丰富

网友:
赞一个   看第一遍没有呢是看的一头雾水      多看两遍就会了     这种BIOS合成的前面部分都是EC的ROM么

网友:
楼主厉害,内、外、软、硬功夫都行啊。

网友:
看不懂,有视频更好了

网友:
直接晕了太复杂了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太给力了 囊说一下在你那里改风扇温度吗?

网友:
有点看不懂那个软件

网友:
终于找到了 必须收藏了

网友:
感觉华硕BIOS挺多的

网友:
赞一个,楼主太有才了,我还是感觉一头雾水,收藏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不错,是个好东西,虽然会的就很简单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还是看不太明白,有空得研究研究

网友:
看的我头晕。。。。付了楼主。。好牛

网友(2015-05-27):
以前INTEL 的台式机主板要合成BIOS 才能刷,以前倒是搞过跟这个大同小异,现在官网上下载BIOS ,再报官网上下载的文件用WINHEX 修改了在保存,在用编程器刷上去!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之前一直搞不懂这问题,感谢了

网友:
看上去好牛的样子 不过还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