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5c开机亮屏就掉电

楼主(2014-08-16):
联想B465C板:BM5016 V1.3 开机亮屏,(logo)的时候就掉电,电流跳变到1.29再到-0.82最后回到待机状态。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什么问题?这款机查有过这样的毛病。是显卡还是桥?新手求解。

网友:
这个电流慢慢掉,不像是保护掉电,应该是南桥收到什么信号或者工作不正常恢复到S5状态!!

网友A:
修过几台LOGO掉电的都是加焊hm55好的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过几台LOGO掉电的都是加焊hm55好的    可以参考一下

请问这个HM55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HM55是什么?

这板子是AMD构架

网友A:
南北桥啊  什么叫参考  不懂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个   还在手里          只不过是在滚动条那里掉

网友:
好了说声

网友:
现在的机器乱七八槽的问题特多

网友C:
这种情况不一定的哦 、,先裸板测试 只带 散热器+CPU+内存 接屏幕 测试 ,CPU 内存 更换测试 ,在看主板上有没有轻微的电烧, USB口 有没哟损伤,网卡芯片 有没有损坏 ,刷 BIOS 等等  PCH 虚焊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HM55是什么?

HM55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机子还怎么修咧

网友:
内存呢  会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不一定的哦 、,先裸板测试 只带 散热器+CPU+内存 接屏幕 测试 ,CPU 内存 更换测试 ,在看主板上 ...

你说的这些都试过了,这几天就搞这一台机子。快搞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北桥啊  什么叫参考  不懂吗

南北桥的话,我还提问前就加焊过了,但没用。

网友:
内存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HM55是什么?

hm55是桥。。上面就写着HM55

网友:
缺相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BIOS试过了吗

网友:
撸主你说的跟我现在一模一样 我是假焊3V 5V 芯片加周围的电阻电容好的

网友:
显重点检查桥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2014-09-15):
BIOS出问题了
有一台手里,不亮了,刷BIOS后就跟你的一样了亮机掉电